【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LESSON-LCD12864串行

楼主:
一般LCD12864默认的是并行
而串行显示使用的引脚较少,两根线:数据线与脉冲线就行了
不像并行显示DB0-DB7 那么多线
串行显示尤为方便
注意点:
液晶上的R9。R10决定液晶的串行或者并行通讯方式。
液晶运在默认Pallelel模式。 R9用于设置接口模式。切换到SPI模式下,需要移动到R10的R9电阻。 液晶上的PSB已经拉为高电平。如果使用串行,需要取掉R9

(我使用的时候,把R9移除,并在R10上焊上了0欧姆电阻,如果不移除R9会出现短路现象)

RST引脚其实很灵活,看别人的程序是可以悬空,也可以接引脚模拟复位,也可以接电容和电阻

平台:
C2000
液晶:
ST7920 LCD12864

接法:CS高电平 RST低电平   两根线接GPIO19和GPIO12

网友:
#define SID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9 //SID
#define SID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9 //
#define SCLK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 //SCLK
#define SCLK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2 //

unsigned char table1[]={"二零一三"};
unsigned char table2[]={"EE更给力"};

unsigned char i;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send_dat << i) & 0x80)
{
//P2OUT |=BIT4;//SID=1
SID_on = 1;
}
else
{
//P2OUT &=~BIT4;
SID_off = 1;
}
// P2OUT &=~BIT5;//SCLK = 0;
// P2OUT |=BIT5;//SCLK = 1;
SCLK_off = 1;
SCLK_on = 1;
}
}

/***************************************************************************
** Function name: write_com
** Descriptions: 写串口指令
****************************************************************************/
//串口控制格式(11111AB0)
//A数据方向控制,A=H时读, A=L时写
//B数据类型选择,B=H时显示数据,B=L时显示命令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P1OUT |=BIT5;//CS = 1;
sendbyte(0xf8); //MCU向LCD发命令 A=0 B=0
sendbyte(com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7D6D5D4_0000)
sendbyte((com << 4) & 0xf0); //发低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3D2D1D0_0000)
DELAY_US(10L);
}

/***************************************************************************
** Function name: write_dat
** Descriptions: 写串口数据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
sendbyte((dat << 4) & 0xf0); //发低四位数据
DELAY_US(10L);
}

网友:
恭喜楼主!!

楼主用的LCD背景不错。

在代码中没有发现它的初始化部分。不知道楼主的LCD的驱动芯片是哪一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这个还要多谢斑竹
我学习的工程都是用的斑竹的模板啊 真的感谢斑竹 带我入门啊
液晶是ST7920 LCD12864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模拟SPI,实际上比较一下使用芯片的SPI模块,它们的效率都差不多

因为驱动LCD时,除了SPI接口发数据,还要控制写信号。这样,体现不出使用SPI模块的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用了一下你的程序,不会显示,很苦恼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SID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9 //SID
#define SID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9 //
#define SCLK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 //SCLK
#define SCLK_off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2 //
unsigned char table1[]={"二零一三"};
unsigned char table2[]={"EE更给力"};
unsigned char i;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1);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屏蔽中断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初始化中断控制寄存器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中断使能寄存器,某一位是1表示使能中断
           IFR = 0x0000;                                        //中断标志寄存器,某一位是1表示产生中断标志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中断服务程序是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2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中断向量表,把向量表复制到指定RAM段,防止非法中断的产生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RamfuncsRunStart);
          Gpio_Init();
          LCD_Init();

        //************************The first line**********************//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3);
           while(1);
        }

void Gpio_Ini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all=0xff;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FFFFFF;   // All outputs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

//******************Datas sending function*************//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1)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data1 << i) & 0x80)
{
//P2OUT |=BIT4;//SID=1
SID_on = 1;
}
else
{
//P2OUT &=~BIT4;
SID_off = 1;
}
// P2OUT &=~BIT5;//SCLK = 0;
// P2OUT |=BIT5;//SCLK = 1;
SCLK_off = 1;
SCLK_on = 1;
}
}

/***************************************************************************
** Function name: write_com
** Descriptions: 写串口指令
****************************************************************************/
//串口控制格式(11111AB0)
//A数据方向控制,A=H时读, A=L时写
//B数据类型选择,B=H时显示数据,B=L时显示命令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P1OUT |=BIT5;//CS = 1;
Sendbyte(0xf8); //MCU向LCD发命令 A=0 B=0
Sendbyte(com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7D6D5D4_0000)
Sendbyte((com << 4) & 0xf0); //发低四位数据(数据格式D3D2D1D0_0000)
DELAY_US(10L);
}

/***************************************************************************
** Function name: write_dat
** Descriptions: 写串口数据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写数据函数
{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a & 0xf0); //发高四位数据
Sendbyte((data << 4) & 0xf0); //发低四位数据
DELAY_US(10L);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2);
        }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