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模拟套装中的器件型号问题

楼主:
例如REF5025,套装中到底是什么具体型号呀?例如封装也直接看不出来,搞得我直接量尺寸选封装。REF5025精度不同有级别,例如分REF5025A和REF5025I,但是模拟套装中也看不出来好像,倒是写着这样 REF5025 K ,不知道到底属于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不限于在模拟套装中出现,现在的器件封装小,型号不可能那么好写。
不过一般都是怎样的情况,对这方面了解的请帮介绍介绍

网友A:
具体参数的区别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参数的区别去看看器件手册。
就是模拟套装的这个REF5025具体是什么型号呀?看不出来呀

网友B:
工业套件应该是REF5025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套件应该是REF5025I吧!
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再请问封装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B:
REF5025A TOP side marking:
REF
A

REF5025I TOP side marking:
R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F5025A TOP side marking:
REF
A

REF5025I TOP side marking:
REF
十分感谢!
我自己也没有仔细看没发现

再请问一下,封装能看出来么?

我买的EEworld的模拟套装里器件上面写的是
REF
5025  K
这个K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模拟套装的这个REF5025具体是什么型号呀?看不出来呀

REF5025就是型号啊,电压基准芯片,封装和尾缀的关系去看器件手册,电子工程师一定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尤其是英文原厂手册,去TI的官方网站可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5025就是型号啊,电压基准芯片,封装和尾缀的关系去看器件手册,电子工程师一定要养成看手册的习惯,尤其是英文原厂手册,去TI的官方网站可下载。
晕,REF5025分好多种具体的型号呀,例如精度不一样的,官网REF5025后面还有字母的
要我查手册,我根据什么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F5025的手册就一份,所有尾缀的定义都可以在其中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5025的手册就一份,所有尾缀的定义都可以在其中查到。
晕,你有在EEWQORLD买的那个模拟套装么?在包装或器件上那个位置看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