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S570 NHET 如何利用HAL Code Generatr 实现输入捕捉程序??

楼主:
我用利用HAL Code Generatr配置rti 的counter0的campare0 产生10ms中断,

配置rti compare0中断

设置rti中断间隔

然后根据中断计数实现一个占空比50%的周期200ms的脉冲

把NHET3配置成输入捕捉

在NHET13脚输出到NHET3脚作为输入信号,
用rti.c的capGetSignal(cap0);

但是我发现我的程序好像什么都没捕捉到

串口数据全部为零

至少占空比不应为零  我做的是50%的脉冲啊

下边是主程序的代码: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rti.h"
#include "gio.h"
#include "het.h"
#include "sci.h"
/* USER CODE END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sys_common.h"
#include "system.h"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

/** @fn void main(void)
*   @brief Application main function
*   @note This function is empty by default.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startup.
*   The user can use this function to implement the application.
*/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
void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3) */
hetSIGNAL_t  CAP;
unsigned char a,b,c;
gioInit();
rtiInit();
hetInit();
sciInit();
rtiEnableNotification(rtiNOTIFICATION_COMPARE0);
rtiEnableNotification(rtiNOTIFICATION_COMPARE1);
rtiEnableNotification(rtiNOTIFICATION_COMPARE2);
rtiEnableNotification(rtiNOTIFICATION_COMPARE3);
rtiStartCounter(rtiCOUNTER_BLOCK0);
_enable_IRQ();//开启中断
    sciSendByte(sciREG2, 0);
CAP=capGetSignal(cap0);
    a=(unsigned char)(CAP.duty);
    sciSendByte(sciREG2, a);
    sciSendByte(sciREG2, 0);
    b=(unsigned char)(CAP.period/256);
    c=(unsigned char)(CAP.period);
sciSendByte(sciREG2, b);
sciSendByte(sciREG2, c);
sciSendByte(sciREG2, 0);
while(1){
  //capGetSignal(cap0);
}
/* USER CODE END */
}

附件是整个程序代码

网友:
请参考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65/58419.aspx#58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