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噪声水平的比较

楼主:
最近需要选一款传感器,所要测试的振动信号非常小,所以对产品的噪声要求比较高,最后对比的三款产品在噪声水平方面标定如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单位分别是 mv rms ; 150 功率谱密度 均方根 ; 1mg 。
请各位大神指教啊。。。

网友:
你的问题是?
是哪个噪声比较小么?
你只需要做个单位转换:就行吧.

做振动测量,你需要了解自己的所被物的基本规律才好选择更适合的振动传感器,
比如:振动振幅,多大的量程?
频率? 这个对噪声影响比较大
灵敏度要求等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在量程、频响范围、灵敏度方面,针对我的应用需求,查阅很多资料后已经基本都定下了,就剩下这个噪声的比较。
我想过进行单位换算,但图中三个单位貌似没有什么转换关系啊,或者你知道怎么换算,或者有相关资料,请你指教啊。。。

网友:
现在就是每个厂家标的都不一样,有的甚至一个厂家的不同产品标的单位也不一样,但自己要会转换。你可以看表中单位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一些标出来是加速度值,一些是输出量(需要转换成加速度值),一些是噪声密度;
1,4.7mV rms @0.1Hz~1kHz 这个表示在量程范围内,频率在0.1Hz~1KHz的噪声是4.7mV rms,这里是指;输出值。需要用这个值除以这个传感器的灵敏度就可以转换成真正的加速度噪声值了。
2,这个就是标准的噪声密度了。你用这个密度值*你需要使用的频响的开根就可以得到加速度噪声值(这里的单位是ug,,第3个是用的是mg,要注意做单位转换)
3,这个就直接标出了加速度噪声值了,只是单位是mg.因为LIS3LV02DL是数字输出的传感器,所以跟频响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这下清楚多了,谢谢你的好心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才自己验算了下,有这样几个问题,想再请教laoguo(是老郭吗)。
1:在第一条中,是不是应该用噪声水平“/ (除以)”灵敏度呢,你说的是“*(乘以)”,这与灵敏度的计算公式好想矛盾,从单位上看,乘的结果也不是“加速度值”,laoguo大哥是不是打错运算符号了?

2:在第二条中,频响是一个频率范围,比如从10Hz到1KHz,你的意思不是用对他们的差值(这里是9990Hz)开根号然后乘以噪声的功率谱密度?

3:第三款传感器我没看懂的主要是它的灵敏度的表示方法,我知道数字传感器的灵敏度一般都这么标,但是做横向比较的时候这不直观,我想请问下,它这里的最低有效为LSB我该怎么算(ADC的LSB我倒是会算,这个就不会了)

还有啊,laoguo大哥,不知能不能跟你要下QQ,我加你?论坛上请教延时太大。。。或者加我也行我的是892415792,我信顾,多谢啊

网友:
1,你是对的,我错了。
2,不是用它他的差,这是个范围,比较频响范围也会是10Hz的频响值~1KHZ的频响值。
3,传感器的LSB与ADC的LSB是一样道理。

我的QQ是:273587871欢迎加我QQ讨论,回头我建我QQ群讨论传感器的,方便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

以方便急时沟通,传感器版块官方QQ群:285537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