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c

楼主:
我想问一下,adc12memx没转换一次就进入中断一次吗?(在eint允许情况下)。
还有就是在ADC的中adc12memx会改变吗?(中断中将他赋给其他变量)谢谢。

网友:
The ADC12IFGx bits are set when their corresponding ADC12MEMx memory
register is loaded with a conversion result. An interrupt request is generated
if the corresponding ADC12IEx bit and the GIE bit are set.
就是转换一次进一次中断。
如果想一个序列转换完了进一次中断
A sequence rolls over from ADC12MEM15 to ADC12MEM0 when the EOS bit in ADC12MCTL15 is not
set.
从这句话中看来到0通道就序列完成,所以响应0通道的中断,然后全部读取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在adc的中断程序中mem0会改变吗?清零不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下一次转换结果到来之前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