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999宝藏网Ghost win7 会员纯净版V9.5
bzbzb002
bzbzb002

网友A(2013-01-15):
999宝藏网Ghost win7 会员纯净版V9.5
999宝藏网
Ghost win7 会员纯净版V9.5
软件语言:简体中文
软件大小:2.82
适用环境:全新系统
发布日期:2012-12-29
MD5校验:bf2d152d3702dd8dee7fdb9fac207de0
电信下载:
down.rin9.org:83/999_Ghost_win7_sp1_cjV9.5.iso
迅雷下载:
t hunder://QUFodHRwOi8vZG93bi5yaW45Lm9yZzo4My85OTlfR2hvc3Rfd2luN19zcDFfY2pWOS41Lmlzb1pa/
宝藏网官方win7系统下载地址
rin9.org
◇概述◇
☆ 源安装盘是[Windows7_SP1_ULTIMATE_X86]微软官方SP1正式版。
☆ 破解激活WIN7,补丁更新至2012/12/29所有系统安全关键补丁。
☆ 适当精简WIN7[保持系统稳定],优化资源加快运行速度开机速度。
☆ 破解WINDOWS7主题文件,可以自由使用第三方美化主题。
☆ 采用最新最先进破解技术,确保系统有效激活率,并完美加强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
★ 系统增强:
☆ Adobe Flash Player ActiveX 11.5.502.135 官方最新版。 。
☆ TCP/IP连接数破解为:512,大大增加了迅雷BT下载速度。
☆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线程修改32线程浏览速度更快。
☆ 更新DirectX 9.0c运行库最新版,更好的支持各类新游戏。
☆ 更新DirectX 11运行库最新版,更好的支持各类新游戏。
☆ 集成VB、VC++ 05 08 10运行库库支持文件,确保绿色软件均能正常运行。
▂▂▂▂▂▂▂▂▂▂▂▂▂▂▂▂▂▂▂▂▂▂▂▂▂▂▂▂▂▂▂▂▂▂▂▂▂▂▂▂▂▂▂▂▂▂▂▂
★ 驱动更新:
☆ 驱动程序采用新ID智能识别安装,安装准确速度快。
☆ 智能判断,自动卸载多余IDE/RAID/SCSI/AHCI设备驱动及幽灵硬件。
☆ 更新SRS驱动、支持最新AMD:760/770/780/785/790/870/880/890/970/990/A55/A75
☆ Intel: 945/P35/P43/P45/X48/H55/H57/P55/X58/H61/H67/P61/P67/Z68/B75/Z77/H77/X79/ATOM
☆ nVIDIA: 520/550/560/570/590/C61/C68/610i/630i/720a/720i/730i/750a/760i/780a/980a 等芯片组及SATA等设备。
☆ 集合大量硬件驱动,并使用驱动智能识别技术,大大减少驱动误装蓝屏几率。
▂▂▂▂▂▂▂▂▂▂▂▂▂▂▂▂▂▂▂▂▂▂▂▂▂▂▂▂▂▂▂▂▂▂▂▂▂▂▂▂▂▂▂▂▂▂▂▂
★ WIN7系统优化:
√ 加速TCP/IP
√ 加快网络速度
√ 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 关闭驱动程序验证
√ 禁止远程修改注册表
√ 加快局域网访问速度
√ 用记事本打开NFO文件
√ 开启记事本的自动换行
√ 显示计算机和IE菜单栏
√ 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的程序
√ 启动时禁止运行欢迎中心
√ 关闭NTFS最后访问的时戳
√ 隐藏“操作中心”托盘图标
√ 禁止Win7崩溃时系统自动重启
√ 在Win7资源管理器中显示菜单栏
√ 为DLL文件右键加上(反)注册菜单
√ 为OCX文件右键加上(反)注册菜单
√ 加快Windows 7 [开机/关机]速度
√ 安装驱动时不搜索Windows Update
√ 禁止登录后创建成功登录报告功能
√ 禁止运行应用软件时发生错误报告
√ 为右键加上管理员取得所有权菜单
√ 禁用杀毒,防火墙,自动更新提醒
√ 启用WIN7的路由功能和IP的过滤功能
√ 将开机磁盘扫描等待时间设为2秒[原10秒]
√ 提高Windows Media Player 的MP3编码能力
√ 跳过首次打开Media Player时出现协议窗口
√ 当资源管理器崩溃时则自动重启资源管理器
√ 关闭预读以减少开机进程条等待时间加快启动
√ 禁用网络服务-绕过“浏览网页”文件关联,打开未知扩展。“打开方式...”就变成默认
▂▂▂▂▂▂▂▂▂▂▂▂▂▂▂▂▂▂▂▂▂▂▂▂▂▂▂▂▂▂▂▂▂▂▂▂▂▂▂▂▂▂▂▂▂▂▂▂
★LDPY-Windows7-软件选择如下:
软件管理器选择安装([√]推荐安装,[ ]为不安装,请根据个人需要自行选择安装):
├─文字输入
│ ├─[√] 搜狗拼音6.5官方版
│ ├─[√] 搜狗五笔输入法
├─系统辅助
│ ├─[√] 创建宽带连接
│ ├─[√] 装机维护工具箱
│ ├─[√] WIN7摄像头设备
│ ├─[√] 我的文档转移工具
│ ├─[√] WIN7备用激活工具
├─压缩软件
│ ├─[√] WinRAR 4.20破解版
├─系统清理
│ ├─[√] WIN7系统垃圾清理
▂▂▂▂▂▂▂▂▂▂▂▂▂▂▂▂▂▂▂▂▂▂▂▂▂▂▂▂▂▂▂▂▂▂▂▂▂▂▂▂▂▂▂▂▂▂▂▂
★ 系统安装方法:【安装版版说明】
★ 光盘安装(推荐)
☆ 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
☆ 自动安装
☆ 安装请在BIOS中设置从光盘启动,然后进入光盘启动菜单,选择菜单第1项然后再按回车开始安装!
☆ 手动安装
☆ 按2进PE维护系统,运行PE桌面的安装WIN7[NT6],选择光盘SOURCES/install.wim文件,开始安装!
★ 硬盘安装
用虚拟光驱软件加载本镜像ISO文件,或者解压到硬盘,文件里会出现一个A:盘,打开A盘运行里
面的 AUTORUN.EXE这个程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第一点项会出现安装系统,但要注意安装版硬盘
安装会保留C盘原本的系统文件。
▂▂▂▂▂▂▂▂▂▂▂▂▂▂▂▂▂▂▂▂▂▂▂▂▂▂▂▂▂▂▂▂▂▂▂▂▂▂▂▂▂▂▂▂▂▂▂▂
★ 系统安装方法:【Ghost版说明】
★ 光盘安装(推荐)
☆ 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
☆ 自动安装
☆ 安装请在BIOS中设置从光盘启动,然后进入光盘启动菜单,选择菜单第1项就可以自动安装!
☆ 手动安装
☆ 把光盘下的Ghost/Win7.GHO文件复制到硬盘,然后重启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手动GHOST11就可以手动操作GHOST进行安装!
★ 硬盘安装
用虚拟光驱软件加载本镜像ISO文件,或者解压到硬盘,文件里会出现一个A:盘,打开A盘运行里
面的 AUTORUN.EXE这个程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第一点项即可实现全自动安装系统!
▂▂▂▂▂▂▂▂▂▂▂▂▂▂▂▂▂▂▂▂▂▂▂▂▂▂▂▂▂▂▂▂▂▂▂▂▂▂▂▂▂▂▂▂▂▂▂▂
★ 免责声明:
本系统仅用于进行演示基于万能GHOST的快速部署技术,供装机维护技术人员参考,我们不承担任何技术及版权问题,且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
win7
软件
迅雷下载
简体中文
电信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