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形状器件封装定义及元件间距问题

楼主(2013-01-15):
不规则形状器件封装定义及元件间距问题
使用Altium Designer 9绘制PCB,但是在布局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下图所示的CR-2032电池座和编号为C6的电容,在实际中这样的布局是可用的,但是因为Altium Designer 9.2中所有封装的形状都是矩形的,所以如果在PCB中这样布局的话软件就会认为两个元器件的间距不符合设计规则(重叠了)而报错。
有什么方法可以重新定义元器件封装的外形,让如下图的布局不报错。
封装
电池座
元器件

网友A:
在错误检查时, 摆放的情况不作检查,只检查间距及连接。

楼主:
奇怪,默认情况下怎么不按照实际形状来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