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android

楼主:
 我用的am335x EVM裁剪的板子,去掉了eeprom,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可以成功移植linux系统,现在要移植android系统,出现以下错误,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能去哪里的问题,多谢啦。
U-Boot SPL 2011.09-00000-gc0d1c2f (Jan 15 2013 - 14:57:39)
Texas Instruments Revision detection unimplemented
Could not probe the EEPROM;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wrong on the I2C bus.
read_eeprom() failure
OMAP SD/MMC: 0
reading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1.09-00000-gc0d1c2f (Jan 15 2013 - 14:57:39)
I2C:   ready
DRAM:  256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Could not probe the EEPROM;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wrong on the I2C bus.
NAND:  HW ECC Hamming Code selected
256 MiB
MMC:   OMAP SD/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cpsw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226 bytes read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Running uenvcmd ...
reading uImage
2631048 bytes read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1.0-g62911f8-dirty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630984 Bytes = 2.5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1.0-g62911f8-dirty (root@ll-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4.4.3 (GCC) ) #1 Tue Jan 15 15:27:11 CST 2013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f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am335xevm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AM335X ES1.0 (neon )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5024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androidboot.console=ttyO0 mem=256M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fstype=ext3 rootwait rootdelay=1 init=/init ip=off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Memory: 256MB = 256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253292k/253292k available, 8852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fa00000 - 0xffe00000   (   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d0800000 - 0xf8000000   ( 632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d0000000   ( 256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4b5000   (4788 kB)
[    0.000000]       .init : 0xc04b5000 - 0xc04e9000   ( 208 kB)
[    0.000000]       .data : 0xc04ea000 - 0xc0532fa0   ( 292 kB)
[    0.000000]        .bss : 0xc0532fdc - 0xc0669f48   (1244 kB)
[    0.000000] NR_IRQS:396
[    0.000000] IRQ: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revision 5.0) with 128 interrupts
[    0.000000] Total of 128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GPTIMER1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OMAP clocksource: GP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ms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259]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98.89 BogoMIPS (lpj=2494464)
[    0.05863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58802]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5889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59370]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64430]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06468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64917] GPMC revision 6.0
[    0.065988]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066828] omap_l3_smx omap_l3_smx.0: couldn't find resource
[    0.066949] omap_mux_init: Add partition: #1: core, flags: 0
[    0.069688]  omap_i2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70591]  omap2_mcspi.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70724]  omap2_mcspi.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80281] bio: create slab at 0
[    0.081341]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08230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08243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08259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083513] omap_i2c omap_i2c.1: bus 1 rev4.0 at 100 kHz
[    0.084414]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08507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    0.08517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085192]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085215]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085233]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085272]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08548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gp timer
[    0.088708]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0
[    0.094840]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0.095027] musb-hdrc musb-hdrc.0: dma type: pio
[    0.095801] musb-hdrc musb-hdrc.0: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d080a000 using PIO, IRQ 18
[    0.096098] musb-hdrc musb-hdrc.1: dma type: pio
[    0.096757] musb-hdrc musb-hdrc.1: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d080c800 using PIO, IRQ 19
[    0.09713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097378]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9781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    0.098037]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98174]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098194] TCP reno registered
[    0.098213]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098249]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09854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098907]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098930]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098945]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098960]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09925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099335] omap_init_opp_table: no hwmod or odev for iva, [8] cannot add OPPs.
[    0.255688] Gpio value is :117
[    0.256265] ashmem: initialized
[    0.257324] msgmni has been set to 494
[    0.258425]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58444]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58534]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259063] Could not set LED4 to fully on
[    0.260194]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    0.261426] omap_uart.0: ttyO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72) is a OMAP UART0
[    0.772262] console [ttyO0] enabled
[    0.776275] WL1271: BT Enable
[    0.779597] omap_uart.1: ttyO1 at MMIO 0x48022000 (irq = 73) is a OMAP UART1
[    0.787435] omap_uart.2: ttyO2 at MMIO 0x48024000 (irq = 74) is a OMAP UART2
[    0.795112] omap_uart.3: ttyO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44) is a OMAP UART3
[    0.802855] omap_uart.4: ttyO4 at MMIO 0x481a8000 (irq = 45) is a OMAP UART4
[    0.810573] omap_uart.5: ttyO5 at MMIO 0x481aa000 (irq = 46) is a OMAP UART5
[    0.825400] brd: module loaded
[    0.832602] loop: module loaded
[    0.836209] at24 1-0051: 32768 byte 24c256 EEPROM, writable, 64 bytes/write
[    0.895532] No daughter card found
[    0.899164] at24 1-0050: 32768 byte 24c256 EEPROM, writable, 64 bytes/write
[    0.906511] AM335x:EVM Config Without Read E2PROM
[    1.025532] Board name: A335ABCD
[    1.029114] Board version: 1.1A
[    1.032417] SKU: SKU#01
[    1.035152] The board is general purpose EVM in profile 0
[    1.040849] Found invalid GP EVM revision, falling back to Rev1.1A
[    1.048023]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TFC_S9700RTWV35TR_01B panel
[    1.062737] TSC connected to beta GP EVM
[    1.067949]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073295]  omap_hsmmc.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1.078699] Configure Bluetooth Enable pin...
[    1.084487]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089245] ONFI flash detected
[    1.092684] ONFI param page 0 valid
[    1.096389]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da (Micron MT29F2G08ABAEAWP)
[    1.104847]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1.110466]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SPL"
[    1.116899] 0x000000020000-0x000000040000 : "SPL.backup1"
[    1.123707]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SPL.backup2"
[    1.130515] 0x000000060000-0x000000080000 : "SPL.backup3"
[    1.137323] 0x000000080000-0x000000260000 : "U-Boot"
[    1.144391] 0x000000260000-0x000000280000 : "U-Boot Env"
[    1.151127] 0x000000280000-0x000000780000 : "Kernel"
[    1.159553] 0x00000078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    1.270710]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275344]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28066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287006]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293957]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    1.300244]  gadget: Number of LUNs=1
[    1.304100]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    1.309549]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    1.313504] musb-hdrc musb-hdrc.0: MUSB HDRC host driver
[    1.319133] musb-hdrc musb-hdrc.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32769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331630]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336373]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343120] input: ti-tsc-adcc as /devices/platform/tsc/input/input0
[    1.351409] using rtc device, omap_rtc, for alarms
[    1.356376] omap_rtc omap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omap_rtc as rtc0
[    1.363349]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367991] 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01: initial timeout 60 sec
[    1.374599] device-mapper: uevent: version 1.0.3
[    1.379772] device-mapper: ioctl: 4.21.0-ioctl (2011-07-06)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1.388686]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    1.393363] Bluetooth: HCI H4 protocol initialized
[    1.398421] Bluetooth: HCILL protocol initialized
[    1.40479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410717]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415488]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1.420439]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1.42554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1.430540]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1.436900] ALSA device list:
[    1.440029]   No soundcards found.
[    1.44375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3957 buckets, 15828 max)
[    1.45065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456391] TCP cubic registered
[    1.45977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464728]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1.469915]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1.475328]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1.479290]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    1.484877]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    1.490390]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    1.496833]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1.501892]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1.509996]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1.515509]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get clk dpll1_ck
[    1.521687]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set vdd_mpu_iva
[    1.527768]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get clk l3_ick
[    1.533726] omap2_set_init_voltage: unable to set vdd_core
[    1.544897] omap_rtc omap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0 UTC (946684800)
[    1.554182] Waiting 1sec before mounting root device...
[    1.680636] mmc0: new SDHC card at address e624
[    1.686070] mmcblk0: mmc0:e624 SD08G 7.40 GiB
[    1.695996]  mmcblk0: p1 p2 p3
[    2.765353]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    2.771271] EXT3-fs (mmcblk0p2): warning: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2.783676] EXT3-fs (mmcblk0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    2.789203] EXT3-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    2.796785] EXT3-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    2.804277]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2.811055] Freeing init memory: 208K
[    2.991650] WL1271: BT Disable
[    3.152134]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 [    4.050717] adb_open
[    4.226205] warning: `dhcpcd'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    4.339956]  gadget: Gadget Zero, version: Cinco de Mayo 2008
[    4.346137]  gadget: zero ready
[    4.349468] musb-hdrc musb-hdrc.1: MUSB HDRC host driver
[    4.355066] musb-hdrc musb-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4.363794]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4.367798]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4.382079]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    4.387153] adb_bind_config
[    4.391981] Compat-wireless backport release: compat-wireless-2011-07-27
[    4.399153] Backport based on wl12xx.git v2.6.39-1152-g0c08ddf
[    4.504146]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4.555332]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    4.560873]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    4.569686]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4.578042] cfg80211: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4.586388] cfg80211: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4.594723]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4.603068]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7.578866] er.ServerThread (129): /proc/118/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18/oom_score_adj instead.

网友:
要注意下Android下面u-boot的启动参数设置,和Linux下面是有区别,还要留心下那个EPPROM的参数设置

网友:
您好,谢谢您的指导,我有注意到这些,现在LCD屏上的显示是android的那个小机器人,不过只有脑袋,甚至不完整,有网友说是显示配置的问题,可是参数我设置了kernel/drivers/video/da8xx-fb.c里有关的参数也按着我用的屏幕的datasheet设置了,EVM用的是大屏幕,我用的是480272的LCD。除了这些参数别的不知道是哪里的事,求指导

一直是这个界面,等了好久的

一直是这个界面,等了好久的

网友:
为什么把分辨率设置成480480 的就可以进系统,设置成480272的就是这个样子呢,关键我的屏幕是480272的啊,

网友:
启动的logo有错位,但应该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启动android桌面。还是你的就一直停止在这个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