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MSP430F5438做音频的处理的问题

楼主:
我是初学者,现在一上来就要做一个音频处理的项目(个人感觉难度很大),大概有两个功能:
1、需要用拾音器拾音然后做FFT提取基音再进行分析。
2、播放音频(wav或者MP3格式)
我知道这个是DSP的主业,但是平台被很蛋疼地限定为了F5438,而且DSP设备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想请教大家一下:
1、拾音的话是否还需要专门的音频处理芯片和单片机连接?是的话应该怎么选芯片呢?
2、430做FFT真的吃得消吗?会不会把其他资源占完了。
3、播放音频又得接解码的芯片吧?
还有我看到TI有一个Audio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它只能配合着LaunchPad使用吗,必须用G2553F5438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FFT这样的计算不适合430做
Audio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只要按照管脚定义来,所有的微控制器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使用解码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范例之类的吗?因为没有接触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Audio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只能用串口控制他的mp3播放,这个上面的C5000的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只提供了串口操作的A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 BoosterPack的目的就是不对DSP编程就可进行音频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