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M3S9B96的UART出问题?

楼主:
我是根据光盘里给的例程:uart_echo;运行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参数设置好后,没有一点反应,输入字符点发送也没有任何反应(第一幅图);当在DTR打勾后将勾再去掉后,立马显示一堆乱码(第二幅图),不太理解这是怎么回事。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 PC 的波特率设置的是 115200 吗?

网友:
在中断里设置断点看看

网友:
我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的COM4的属性,波特率是115200啊,如下图。我发现摁下复位键后,才能发送,但是发送出现乱码。这个例程应该不用外加什么串口线什么的吧?我是用笔记本做的,就这么一个串口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