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通信

楼主:
感觉从机中断无法进入,硬件调试主机可以进入,模仿ti的例程不成功,望大侠们指点;
从机接收程序:#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led=0xfe;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0XFF;               //输出
  P2OUT=0xff;               //led全灭

  P3SEL=0X0F;               //P3.0  1  2  3 设置spi模式

  UCTL0=SWRST;
  UCTL0|=CHAR+SYNC;         //spi设置
  UTCTL0=CKPL+STC;

  U0BR0=0X02;               // 波特率
  U0BR1=0;
  U0MCTL=0;

  ME1=USPIE0;
  U0CTL &= ~SWRST;
  IE1=UTXIE0+URXIE0;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xd(void)
{
  P2OUT=RXBUF0;             //感觉进不来,硬件仿真出现reset vector问题
// P2OUT=0XFD;
}

仿真器仿真时还会出现
Wed Jan 16 10:22:34 2013: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1AE)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9B0 to Memory:0xA00)
Wed Jan 16 10:22:34 2013: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的这个报警,一般是代码有比较严重问题

网友:
你把从机的发送中断给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我是用于主从都要发送和接收的,就都打开了,和那个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可以传送了,但是只能传一次,而且传的数据也不对

网友:
何时进发送的中断啊?现在又进不去了?进去时收到的数据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