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678设计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现在在用lm2678s-adj做一个开关稳压电路,电压可以达到,在加负载时,电流达到3.7A时,若再减小电阻,电流增大,电压就被拉低了,电感是47uh,3A,是电感饱和了吗?请各位赐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电感的指标是3A,那肯定是饱和了。
这个IC是5A的,设计时,电感的饱电流要超过这个参数才是。
BUCK电路,电感上的电流并不是恒定的。所以选择电感时,饱饱和电流就该大于它的最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现象就是电流达到3.8A时,再减小负载,电流也不会再增大了。。。

网友:
这种开关转换型芯片,输出5A
最好使用环形磁芯绕制的电感。工字电感电感量不一定到达。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Typ Min Max Units
ICL Current Limit 7 6.1/5.75 8.3/8.75 A

要是没有这个,早就烧坏了

网友:
准备换那种22UH,额定电流6A的电感,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定电流”这么大倒是可以的,
但BUCK中,要讲最大饱和电流的,因为BUCK电路中电感的电流约为三角波,在它的峰值时,电感不饱和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电感还没到,等到了试验下。。。

网友:
在做试验时,也可以用一毫米以上的漆包线绕在稍大一些的磁芯上,绕至电感量合适。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网友:
试了下,还是只能达到3.8A,这是啥原因啊?头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下输入电压,不带负载时是11.58v,带了2欧,输出仍是5v,输入变成了11.20V,费解啊???

网友:
请仔细阅读2678的资料,电感要确保5A输出电感至少要能过7.5A,另外那个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电流能力要找个6A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是用的这种MBRD650CT

网友:
MBRD650CT的电流多大?

网友:
MBRD650CT是3A的,不烧掉算好运气。

除了折腾电感,还应看看输入电源是否真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3A的吗?数据手册上写的6A啊?电源用的三节锂电池,大约1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下输入电压,不带负载时是11.58v,带了2欧,输出仍是5v,输入变成了11.20V,费解啊???

有什么费解的,你用的供电的电源带载能力你测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说是在同一封装下有两个3A的二极管吧,并联着用电流能大些。
这个型号有好几家在生产,最好给出厂家名及后缀名以便做具体确定。

要想知道电源是否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应在输出跌落时查看输入电源是否也跌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下午试验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每次减小电阻时,输入电压一直在跌落。。。

网友D(2013-01-22):
回复 网友B:
随着负载加重,电压跌落是正常的,但若跌落到12V以下就说明输入电源不好,没法用了。
先解决输入电源问题再说,没准DC/DC部分是好的。

网友B:
谢谢各位耐心指导。。。

网友E(2017-12-09):
楼主 2678adj应用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