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

楼主:
调试基本正常,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下载好应用程序后,跳转到应用程序,好像进入了hardfault,不跑应用程序.
下载程序后,必须重新启动单片机才一切正常,能正常跑应用程序.我想了办法,下载完程序后,打开单片机的看门狗,让单片机的看没看复位单片机,还是不行,必须掉电复位.
我在跳转应用程序那句断点,分析下载程序后和掉电上电后跑到那一句,看了下,主要寄存器都一样的,挺费解的.......是不是重写编程了写保护,读保护,然后单片机必须重写掉电上电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基本正常,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下载好应用程序后,跳转到应用程序,好像进入了hardfault,不跑应用程序.
下载程序后,必须重新启动单片机才一切正常,能正常跑应用程序.我想了办法,下载完程序后,打开单片机的看门狗,让单 ...
我最近也在做CM3的IAP,不过CPU是LM3S系列的,不过觉得和STM32的差不多在IAP上。
想问一下,从一个程序跳转到另一个程序中具体的代码是怎么做的。
例如从0地址的启动程序跳转到0x10000地址的app程序,这个要怎么写。

我的程序在跳转后直接进入了FAULT中,实在不明白问题出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