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roughput rate 和full power BW的区别

楼主:
关于AD芯片里,常有throughput rate  和full power BW这两个参数,请问这二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后者一定小于前者?

网友:
throughput rate 吞吐率,或者说是转换速率。

full power BW。一般的放大器,小信号和满幅输出时的带宽是不一样的,小信号时的带宽要大于满幅时的带宽。它的这个指标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