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XINTF 访问时间

楼主:
XINTF有缓冲吗?CPU直接读写XINTF到底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是不用等待?还是要等配XTIMING里面设置的周期数?

网友:
默认情况下,写缓冲是被屏蔽的。大多数情况下,为提高XINTF的性能,需要使能写缓冲访问模式。写缓冲在不停止CPU的情况下,最多可允许3个数据通过缓冲方式向XINTF写数据。写缓冲器的深度可以在XINTFCNF2寄存器内配置。
当从XINTF的一个空间切换到另一个空间时,为了能够及时地释放总线给其他设备使用,一些慢速外设可能需要额外的周期。空间切换允许用户指定一个特殊的空间,可以在该空间与其他空间来回切换的过程中增加额外的周期,增加的周期数在XBANK寄存器中配置。至于所增加的周期数目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需要看手册。

多看看TI F28335 XINTF的User Guide。
特别是User Guide中的第2.2章节 XINTF Clock, Figure 3 进行XINTF时钟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