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多次正反转之后回到同一位置的值不同,怎么回事?

楼主:
增量式编码器,通过CPLD读取脉冲然后计数。
后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编码器开始在一个位置,多次正反转之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发现计数值和最初的不同。
而且每次正反转之后再回到原来位置时,计数值都是向着增大的趋势变化。
查了一些资料,把CPLD的程序中鉴别方向的部分优化了一下,虽然变化速度变慢了,但是仍然会变化,趋势也一样。
我想可能不是鉴别方向的程序的问题,因为那样的话,计数值不会只向一个趋势变化。
应该是什么问题呢?真的是想不通了,求各位指导,谢谢啦!

网友:
我猜是算法的细节出问题。
要精益求精,只能把工作做的更细。不要放过一切可能的BUG,多换几个思路再试。
应该很庆幸,问题发现的早。

网友:
估计你程序某个寄存器忘了清0了

网友:
你的编码器信号是AB相的还是P+D的,如果是AB相的话在内部转成P+D计数时,记住方向信号要先出。它计数是当来一个上升沿时,再检方向信号。这样做出的双向计数器无论怎么正反转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