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uchpad有两个引脚焊接的连在一起了!

楼主:
我在TI申请的lauchpad靠近GPIO接口的那端有两个引脚中间有焊锡连着!!!
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用万用表测的短路,那两个引脚应该是分开的吧 。。。

网友:
没运行过?没冲突烧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有两个引脚连在一起了

网友:
你看看 数据手册  看看那两个是什么脚  。就清楚了啥

网友:
原理图上33,34两个引脚都连的地线,没问题的。我的板子上也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当时也吓了一跳

网友:
一般TI应该不会犯这种初级错误,给大家的板,应该也都会做老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 34引脚???怎么读的引脚数啊,是那个凹点是1号然后顺时针读啊,应该是15 16号引脚啊。那两个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底是哪个引脚  原理图 就是TI下载的  tms320f2802x0 zh这个PDF吧

网友:
电路板上,有两两相连的引脚,在使用时,是由用户根据情况将它们分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芯片上,那个凹点,都是在芯片的左上角。
凹点左边是pin1~~~pin12,下方是13~~24,右边是25~36,上边是37~48
读引脚数的时候,逆时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