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 各种纠结 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
1、MCLK  SMCLK 使用内部时钟DCO。从P1.0上测试SMCLK时钟信号时只用高电平?(已选择端口的复用功能,也试过官方例程)
2、定时器开启,TAR不计数计数
3、使用外部晶振       XT2OF 一直是置1状态所以OFIFG一直置位。晶振用的12MHz,电容22p 33p都试过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震啊?
求救

网友:
應該是12pf…才對…這個你的振燙之load有關…

网友:
没起振的话,标志位就会置位

网友:
MSP430晶振布局要领.pdf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