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
今天在程序中添加了IO口下降沿中断,本来以为很easy的事情,发现缺出现了问题,设置为下降沿时,下降沿和上升沿都会触发中断,改为上升沿触发中断,也是两个边沿信号都会触发中断,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讨论一下啦,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触发信号波形,很漂亮的信号,没有问题,我现在开始怀疑单片机是不是有问题在这个功能上,请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需要看一下你 GPIO 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
---------------------------------------------------------------
函数功能:旋钮编码器管脚初始化
---------------------------------------------------------------
*/
void Encoder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GPIO_FALLING_EDGE);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IntEnable(INT_GPIOA);
        IntMasterEnable();

        //优先级设置
        IntPrioritySet(INT_UART0,   0 << 5);           //SSI组优先级为0
        IntPrioritySet(INT_TIMER0A, 1 << 5);
        IntPrioritySet(INT_GPIOA,   2 << 5);
        IntPrioritySet(INT_TIMER1A, 3 << 5);
        IntPriorityGroupingSet(3);
}
/*--------------------------------------------------------------------
函数功能: GPIOA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GPIO_Port_A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A_BASE, true);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ulStatus);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GPIO_PIN_2)
        {
                if (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0)                   //CS_SW1+
                {
                        WriteCpld1(0x6001);
                        UARTCharPut(UART1_BASE, 0xAA);
                }
                else                                                                                                    //CS_SW1- (GPIO_PIN_3  PA3)
                {
                        WriteCpld1(0x6010);
                        UARTCharPut(UART1_BASE, 0x55);
                }
        }
}
代码贴上……求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函数功能:旋钮编码器管脚初始化
---------------------------------------------------------------
*/
void Encoder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GPIO_FALLING_EDGE);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
        IntEnable(INT_GPIOA);
        IntMasterEnable();

        //优先级设置
        IntPrioritySet(INT_UART0,   0 << 5);           //SSI组优先级为0
        IntPrioritySet(INT_TIMER0A, 1 << 5);
        IntPrioritySet(INT_GPIOA,   2 << 5);
        IntPrioritySet(INT_TIMER1A, 3 << 5);
        IntPriorityGroupingSet(3);
}
/*--------------------------------------------------------------------
函数功能: GPIOA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GPIO_Port_A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A_BASE, true);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ulStatus);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GPIO_PIN_2)
        {
                if (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0)                   //CS_SW1+
                {
                        WriteCpld1(0x6001);
                        UARTCharPut(UART1_BASE, 0xAA);
                }
                else                                                                                                    //CS_SW1- (GPIO_PIN_3  PA3)
                {
                        WriteCpld1(0x6010);
                        UARTCharPut(UART1_BASE, 0x55);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触发信号波形,很漂亮的信号,没有问题,我现在开始怀疑单片机是不是有问题在这个功能上,请指教啊
不敢怎么肯定是MCU的问题,多半是自己的问题。多查查,每一步都查仔细了,就算是很放心的地方也要多从其他角度和方法来查查,问题说不定就出在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