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705

楼主(2013-01-17):
TMS3705
有谁用过TMS3705的,SCIO脚的数据是以15.625Kbps输出还是以NRZ编码形式输出的啊????
TMS3705

网友A:
“15.625Kbps输出”及“NRZ编码形式输出”这两个概念并非互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串口的每一位都是由NRZ编码发出的是吧?
看样子我知识点纯正盲区啊

网友A:
“串口”一般多指RS-232的,它和单片机上的UART属同一类型,仅是电平有别。
NRZ
http://baike.c114.net/view.asp?id=4590-8B72824F
讲的是数据的编码形式,UART通讯时也可以用NRZ,也可以采用其它编码。如果不作交待时,1就是高电平,0就是低电平,输出aaH时就是10101010101010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如果不作交待时,1就是高电平,0就是低电平,输出aaH时就是1010101010101010
这个没有编码吧,而且是两个a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