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LESSON11-ADC采样

楼主:
【玩转C2000 Launchpad】菜鸟LESSON11-ADC采样
TMS320F28027
ADC功能:
112位双采样保持电路。
2.同时采样和序列采样方式。
3.全范围电压输入,0V3.3V固定,或者VREFLOVREFHI可调。
4.系统时钟全频运行,无需分频。
516输入通道。
616SOC配置,设置触发,采样窗口,通道。
716个独立保存转换结果的结果寄存器。
8.多触发源。
99个灵活的PIE中断。
SOC操作原理:
与以往的ADC类型不同,TMS320F28027ADC3型,它是基于SOC的而不是基于序列的。SOC可以配置定义一个单独通道的独立转换。包括三种配置:开始转换的触发源,转换的通道,采样窗口的大小。每个SOC是独立配置的,可以有很多种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的组合。如果需要,多个SOC可以配置成一样的触发源,通道,采样窗口大小。这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方法。可以配置转换在不同通道用不同的触发独立采样。可以用一个单独的触发过采样一个相同的通道。可以创建同一个触发不同通道的转换序列。
SOCx的触发源由ADCSOCxCTL寄存器中的TRIGSELADCINTSOCSEL1 ADCINTSOCSEL2 寄存器配置。软件可以通过ADCSOCFRC1寄存器产生一个SOC事件。通道和采样窗口大小可以通过ADCSOCxCTL寄存器的CHSELACQPS配置。

struct
ADCSOCxCTL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ACQPS:6;           // 5:0   Acquisition Pulse Size
    Uint16 CHSEL:4;           // 9:6   SOCx Channel Select
    Uint16 rsvd1:1;           // 10    reserved
    Uint16 TRIGSEL:5;         // 15:11 SOCx Trigger Select
};
ACQPS和采样时间有关每个ADCSOCxCTL寄存器都有6位域,ACQPS,用来决定采样保持窗口的大小。写到这个位域的值要比期望的采样保持窗口的包括的周期要少1。例如:位域的值为15,那就需要16个周期来采样。允许最少的采样周期是7(ACQPS=6)。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由采样时间加转换时间(13个ADC时钟)组成。
CHSEL应该是通道选择

AdcRegs.ADCSOCFRC1.bit.SOC2 = 1;     //软件启动SOC3开始转换ADCINA0
INA0 = AdcResult.ADCRESULT2;             //读取结果寄存器3中的值也就是SOC3配置通道采样的值
INA0=((INA0*3.3)/4096)*1000;                 //将采样到的数字量转换成电压,并放大1000

实验现象:

3.3V显示图。
明显可以看出3.3V的显示后两位有点波动,因为没有采用滤波,直接显示

此外需要注意:(我这里接3.3V其实是错误操作,解释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突然发现没有显示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以附件上传的啊?以图片上传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多翻译一下啊,把所有的模块都翻译一下。最近在看这个的资料,好多页哦,可怜我英语还没过四级呢!

网友:
最让我关注的是……楼主你的中文版资料哪儿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中文资料是利尔达出的 我下载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地址,找了好久没找到,伤心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好啊!液晶用的是12864么?最近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东西,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
楼主的C2000终于上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