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FPGA在VGA上相对较方便显示字符?

楼主:
如果是使用单片机+VGA在屏幕上显示字符,我觉得就没有说头了,但如何使用FPGA相对交简单的显示喃?我觉得最头痛的是取模软件得到的数据需要自己大量变换位置,还有就是后面的使用数据部分,如果字体娇小我还能忍受,但要是想显示一个100*100的字符,可想而知!当然不要说在FPGA上嵌一个单片机,那样的使用方法也没什么意思,说道这,不知那位大哥可以介绍一种相对较方便的办法来使用VGA显示字符?

网友:
如果是黑底白字, 白底黑字, 是不需要mcu,
找份vga时序看看, 不知道我有没有, 找一下

100*100, 好像有可变点阵尺寸的取模软件
大量改变位置, 只是对行频和场频计数, 你的字符尺寸都是相同的.

如果要显示中文, 数据量太大了,  不如显示英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继续学习

网友:
用FPGA驱动VGA显示字苻,个人认为应在
R0M中存放模数据!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