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输出一个连续的非周期串行数据?

楼主:
串行数据的波特率是确定的,为准确的300KHz,数据是随机的,没有周期性,要求数据能够连续不断的输出,不能有中断。
希望能跟各位坛友讨论下,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
波特率尽量的精确,数据会源源不断由MSP430计算得到。

网友:
只要你的TXBUF非空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发送数据。在发送数据期间准备下一个要发送的值。300K波特率大概有30 us的时间给你准备下一个字节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iton的意思是用SPI的SIMO是吧,那两个byte之间会不会有我不希望的电平出现,比如上一个byte的最后一位是0,下一byte的第一位也是0,这两个0直接会不会被USCI自己插入了一个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