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本地端口号和远程主机端口号需要一样吗?

楼主:
如图所示:tcp_bind()和tcp_connect()这两个函数中的"port"参数需要设置的一样吗? tcp_bind()中port是本地端口号,意思是LM3S和服务器相连的端口, tcp_connect()中的port是远程主机的端口号,也就是服务器的端口号,应该可以设为不一样的吧?我怎么看到的例程都是设置为一样的呢?小弟愚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一样。
这类似于,你家和你朋友家的房间号,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