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编译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下
wubaobao1993
wubaobao1993

网友A(2013-01-17):
编译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设置为EXTI0
但是编译的时候却说“EXTI0_IRQChannel”没有定义,之后我吧其他的在固件库使用手册中给的中断的定义试了一下,都不行,但是像计时器的通道变量就行.....我看了一下库,也加上misc这个库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没有定义....
还有就是用SysTick的时候,编译的时候也会说有些库函数没有定义,实在不能理解,请大虾帮忙解答下吧~
大虾
通道

网友B:
#include "stm32f10x_lib.h"或#include "stm32f10x_nv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