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linux或android的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
我在board-am335xevm.c中设置了mux,并在mux33xx.c中做了对应的修改,但五个串口都没有反应,在android和linux下都不行.
还要修改添加那一个文件,请高手指点一下?
static void __init am335x_uart_pin_init(void)
{
setup_pin_mux(uart1_pin_mux);
setup_pin_mux(uart2_pin_mux);
setup_pin_mux(uart3_pin_mux);
setup_pin_mux(uart4_pin_mux);
setup_pin_mux(uart5_pin_mux);
return;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1_pin_mux[] = {
{"uart1_rxd.uart1_rxd",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uart1_txd.uart1_txd",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2_pin_mux[] = {
{"spi0_sclk.uart2_r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spi0_d0.uart2_t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 Module pin mux for uart3 myboard uart3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3_pin_mux[] = {
{"mmc0_dat1.uart3_rxd",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mmc0_dat0.uart3_txd", OMAP_MUX_MODE3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4_pin_mux[] = {
{"uart0_ctsn.uart4_r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uart0_rtsn.uart4_t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5_pin_mux[] = {
{"mdio_data.uart5_rxd", OMAP_MUX_MODE2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mdio_clk.uart5_txd", OMAP_MUX_MODE2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试过,不过,你主要是做板级的移植,按 TI 说法来讲只需要修改 board_am335x_xevm.c 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偶现在也要用个uart2,正在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要用到uart2和spi0,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uart2_pin_mux[] = {
{"spi0_sclk.uart2_r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spi0_d0.uart2_txd", OMAP_MUX_MODE1 | AM33XX_PULL_ENBL},
{NULL, 0},
};
uart2里面用到了spi0的引脚,是不是不能同时用uart2和spi0呢,如果我只有spi0剩下的几个脚选成gpio模式自己模拟spi可以吗,这几个脚相互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