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都用什么编写程序(不是调试编译)?

楼主:
例如使用IAR或者CCS,没有智能提示。

看到说有好多用例如Source Insight,ultraedit之类的,但是想问一下,对于本征函数之类的怎么处理的?怎样让这些也智能提示?能不能说全面一点?

网友:
只是在用IAR和MDK等,其他的高级工具没用过。

网友A:
我以前都用开发环境自带的编辑器,现在在用UE(ultraedit),觉得确实不错,比有些开发环境自带的功能要全一些,有两个同事在用Source Insight,看着功能好像更强,不过为没有用过,据说Source Insight比较占资源。
最近刚装了个CCS5.2,感觉自带的编辑器非常不错,比以前的大有长进,窗口的切换以及函数列表什么的都有,而且旁边的很多列表栏之类的东西可以比较简单快捷的最小化和还原。感觉还不错。
再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本征函数? 是函数的原型吗?

网友:
一般就直接用IDE自带的编辑器,看代码可能会用下NOTEP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用开发环境自带的编辑器,现在在用UE(ultraedit),觉得确实不错,比有些开发环境自带的功能要全一些,有两个同事在用Source Insight,看着功能好像更强,不过为没有用过,据说Source Insight比较占资源。
...

__intrinsic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__intrinsic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__intrinsic void __disable_interrupt(void);

这一类的也能实现智能提示么?__intrinsic软件认识么?您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为何不使用ccs5.3?
偷偷告诉一下,不会不知道吧?论坛破解前一版本的对5.3也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用开发环境自带的编辑器,现在在用UE(ultraedit),觉得确实不错,比有些开发环境自带的功能要全一些,有两个同事在用Source Insight,看着功能好像更强,不过为没有用过,据说Source Insight比较占资源。
...

能不能帮问问你的同事在头文件中这类的定义
#define sfrb_(x,x_)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 __asm__("__" #x)
Source Insight软件认么?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特别简单方便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这么不知道CCS5.3 ,有多大区别?有时间看看
02.__intrinsic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03.  __intrinsic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04.  __intrinsic void __disable_interrupt(void);
你想让这种东西怎么智能显示?也在函数列表里显示吗?我明天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这么不知道CCS5.3 ,有多大区别?有时间看看
02.__intrinsic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03.  __intrinsic void __enable_interrupt(void);

04.  __intrinsic void __disable_interrupt(void);
...

是呀,如果不进行处理,例如P1OUT之类的都不会提示的
虽然我也有笨办法,但是想知道一般都有没有这种情况,都是怎么处理的?毕竟大家编程是长期的事情吧,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麻烦帮问问呀

CCS5.3好像Grace产生的代码就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不过忘了是和哪个以前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
我用这个编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编程
晕,我没你那水平,用记事本都可以编程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