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内部定时使用问题

楼主:
新接触430有些简单的问题希望深入了解一下。
如果我用内部DCO,那么内部总线频率有多可靠?
比如我用定时器,定5ms中断一次,我用软件写好后怎么确定我定的准不准,就是我要怎么来测我的定时时间?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好吧,你们定时都不用测的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正好遇到过

没看手册么?那是有变化范围的吧?例如热度(你懂的,防止伟大的防火墙)在工作范围内变化,最大恶化度在手册中可以查到吧?是相当厉害的,如果要比较准确的频率,还是应该结合外部晶体吧?

网友:
手册我知道,但是实际出来的波形是和定的有些差距的,一般要用示波器确定一下的,要怎么确定呢。

我知道什么

网友:
确定什么呀?精确的频率值?那就看你示波器准到什么程度了,数字示波器可能有这样的功能
用频率计测可能最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用什么方法来检测,是写一段程序输出PWM然后检测波形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
你不是5ms中断一次么?在中断里翻转一个IO口不行么?测这个IO口的波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也这么想,因为没有做过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可不可以。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