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811的下载和仿真方式有哪些

楼主:
请问一下LM3S811的可以用什么下载程序呢?
  可以用什么仿真呢?
  现在只有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TI cortex-M 的仿真器很多,常见的有三种。
Ulink,Jlink,还有 基于 FTDI 的 Stellaris ICDI.
如果配合 Keil 的话,用 ULink 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请问可以直接用TI的LM4F Launchpad的板载仿真器ICDI直接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直接用TI的LM4F Launchpad的板载仿真器ICDI直接进行仿真吗?或者用串口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半载的 ICDI 应该也是可以的,TI 的 Launchpad 一般都是用跳帽来连接到 JTAG ,目的就是方便仿真外部器件。
用串口结合内置的 Bootloader 下载是可以的,不过仿真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