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地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板子,所有的地都没有连线,只是在铺铜的时候给连上了。。。测试板子得时候,有一个板子出现了问题,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测量电源和地是,万用表会响一声,然后就不响了。。弱弱的问一下,是地线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谢啦。。。。

网友:
你是用什么画的板子,AD吗/ 还是,,首先你不连地的目的是什么?电源和地短路万用表会叫,第二,有一个板子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你其他的板子都是好的,检查一下电源线是否和你的地搭到一起了。

网友:
是我水了,二极管的问题,测得时候没注意万用表的正负极,瞬间导通了一下。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画板的时候,所有的地线不连接,只要在铺铜的之前,要在有些地方增加好连接地的空,然后铺铜,最后要检查一下。所有飞线是否连接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是二极管的影响。。我是初做板子,所有的地线都没有连,只是铺铜的时候连上了。。包括电源进线也是,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我怕不稳定

网友:
这样布板完全可以,且实用,高效。并且,即使你的调试出的问题,那是原理图的问题,与布线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