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烧写器

楼主:
我在使用MPLAB ICD3烧写器向dsPIC33EP64MC504的芯片中烧写程序时,出现了图片所示的错误提示

根据错误代码,我修改了相关端口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此种或类似情况。我是刚用PIC单片机不久,还望哪位朋友给些提示。

fuc

网友:
芯片不匹配

ID:00000000 说明ICD3没有找到目标芯片。
解决:1.目标板供电正常否?
            2.JITA口连线正确否?
            3.ICD3的系统文件是否是33的。(因为可能PIC32MX的系统,那就要更新系统)
            4.程序中是否选中相应芯片?
            还不行,看504的电源是否正常?
            还不行,可能504坏。
呵呵,供参考。

网友:
软件问题

最近也遇到过ID变成了0的,而且给别型号的芯片能烧录,但就是特定的那个芯片出问题。我重装了一下软件,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