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低功耗

楼主:
msp430g2553在低功耗0模式下,外部中断为什么进不去啊?求大神指导
在低功耗1、2模式下都不行,只有在3、4模式下才可以,代码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else input
  P1OUT =  0x10;                            // P1.4 set, else reset
  P1REN |= 0x10;                            // P1.4 pullup
  P1IE |= 0x10;                             // P1.4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 0x10;                            // P1.4 Hi/lo edge
  P1IFG &= ~0x10;                           // P1.4 IFG cleared

  _BIS_S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w/interrupt
}

// Port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0 = toggle
  P1IFG &= ~0x10;                           // P1.4 IFG cleared
}

网友:
是在中断中设置断点看出来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压根就没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错误了,我程序里用了定时器比较输出,占用了P1.3口,然后我用P1.3的按键触发中断,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