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5.1的GRACE在哪里啊,找了一上午了都找不到

楼主:
CCS5.1的GRACE在哪里啊,找了一上午了都找不到

我照着教程做了一遍,可是根本没有main.cfg这个文件

网友:
新建一个grace工程,就可以看得到

网友:
打开CCS-----Project------new ccs project弹出对话框

填写上面的框,,,

网友:
点击Finish完成Grace工程的创建。
CCS会新建一个空白的基于Grace的工程,相较于一般CCS工程,Grace的工程中会有一个后缀为.cfg的配置文件。通过这个文件,用户可以对MSP430的外设进行配置。

在配置文件上方可以看到三个按键:Welcome,Device Overview和System Register,如图所示,Welcome按键是灰色显示,表明当前显示的内容即时Welcome下的,此时可以看到Grace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帮助和操作指南,,,,,,,,,然后就自己揣摩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说的很详细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