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V板卡试用报告一 ---- 板卡资源分析

楼主:
首先对板卡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起码得先知道这块板卡有哪些功能呢,是靠什么实现这些功能的,下面我就对这块板卡最一个简单的分析,也好让大家对板子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板卡实物图如下。
位于板卡中心大家伙就是Cyclone V FPGA,具体型号为(5CGXFC7D7F31C7NES)。FPGA的详细介绍各位就自己看数据手册吧(此处略去N字)。

板卡正上方的连接器就是HSMC接口,百度得到资料如下:
HSMC是英文High Speed Mezzanine Card的缩写,高速中间接口,是Altera公司定义的可选子卡和主板之间的接口规范。
Altera公司的High Speed Mezzanine Card (HSMC)标准定义了用于基于FPGA母板的高速中间卡适配器接口的电气以及机械属性。
看来HSMC就是Altera定义的一个标准接口。

板卡正下方闪着金光的就是传说中的PCIE接口了,根据外形长度可判断出最大支持x4模式。介于文本篇幅PCIE具体介绍可百度之,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板卡左边有一个网络接口,板卡上网络接口实现方式结构图如下。
看来要玩起来这个接口还得看看RGMII了。

网络接口下方还有一个USB接口,这是内嵌的USB-BALSTER II的接口,后面调试下载时会用到。说到了调试接口就不得不说说该板卡的配置、下载方式了。板卡的JTAG结构如下图。
板子上有多个JTAG器件,这些器件都可以通过DIP Switch(SW5)选择是否接入到整个JTAG链路中。在进行FPGA调试时可以将其余器件从JTAG链路中移除。

在FPGA的周围还有DDR3的芯片,3个为一组,分为A和B两组,主要的差别是A组采用FPGA上的硬件资源(FPGA内嵌DDR3接口控制器,硬件连接上必须按照管脚功能连接)控制,B组采用软件(FPGA逻辑,或者NIOS II软核,硬件连接上比较灵活)控制。

板卡右侧主要为电源管理部分,这里不作介绍。

除了以上的这些器件外,板卡还有一些其他器件例如:SDI接口、LCD、System Controller CPLD、按键、LED等。这里不作介绍。

根据上面的分析,板卡主要可以“玩”的资源包括。1HSMC接口;2PCIE接口;3、千兆网口;4DDR3控制器;5、高速串行收发器。后面就围绕这几大资源进行试用。

以上文字仅供参考

网友:
硬件认识还比较深刻!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