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发送

楼主:
用定时器每隔10ms读取I2C从机的数据,单步调试的时候能读取正确的数据,为什么全速运行的时候只能读到257?求帮忙,很急

网友:
看下时序是否正确,再看看从机两次读取的时间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对时钟的设置

网友:
单步运行可以全速不行一般都是时序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  或者逻辑分析仪去看看时序是不是好着吗?     看看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