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端口的问题

楼主:
STM32中IO端口的设置有没有那个设置可以让此端口既作输入,也做输出呢?有个例程上说开漏输出可以....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的?

网友:
没用过STM32,不过玩过的单片机也不算太少,除了51好像还没见过这样的。既然有寄存器设置IO的方向,就必须设置完了才能用,想即做输入又做输出只能用的时候再改了。输入的时候设置为输入,输出的时候设置为输出,也就多一条指令的事。
开漏输出只是不使能IO口上的上拉或下来电阻,好像和输入输出方式关系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大侠了~~最近查了挺多的资料的,也是没有发现,还是觉得弄个函数封装起来挺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分时.同一时刻只能是一种状态否则你从外围电路也讲不通啊.

开漏是输出态,51的默认状态,不能抬升电平所以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