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实现的 用按键控制LED左移和右移 求解答点问题

楼主:
//****************************************
//                   用按键控制LED的移位
//
//****************************************
                K1 BIT P1.6
                K2 BIT P1.7
//*****************************************

                ORG 0000H                        ;程序从程序存储器0000H中开始存放
                AJMP MAIN                        ;跳往主程序

                ORG 0030H
MAIN:        MOV P2,#0FEH                ;初始化点亮最下面的灯
LOOP:        JNB K1,TO_LEFT                ;跳往TO_LEFT程序处
                JNB K2,TO_RIGHT                ;程序跳往TO_RIGHT程序处
                MOV 30H,#100                ;软件计数
                DJNZ 30H,DELAY1                ;调用延迟函数
                AJMP LOOP                        ;程序返回

//
TO_LEFT:
                ACALL DELAY1                ;调用延迟程序1
                JB K1,RETURN                ;K1为抖动,所以不点亮LED,返回
                MOV A,P2                        ;将P2的值赋值给累加器A
                RL A                                ;将A循环左移
                MOV P2,A                        ;将累加器A的值重新赋值给P2,点亮LED
RETURN:        AJMP LOOP                        ;返回

//K2按下的操作
TO_RIGHT:
                ACALL DELAY1                ;调用延迟程序1
                JB K2,RETURN1                ;K2为防抖动
                MOV A,P2                        ;将P2的值赋值给累加器A
                RR A                                ;将累加器A中的值右移
                MOV P2,A                        ;将累加器A的值重新赋值给P2,点亮LED
RETURN1:AJMP LOOP                        ;返回

//延迟10MS的程序
DELAY1:
                MOV R0,#50
LOOP1:        MOV R1,#100
LOOP2:        DJNZ R1,LOOP2
                DJNZ R2,LOOP1
                RET

//表示程序在程序存储器中结束
END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过P1.6 P1.7来实现LED的左移和右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通过   RL 指令直接操作P1的寄存器啊?这就是C和汇编的区别了,使用汇编面对的时硬件本身,大部分汇编指令能操作的只有ACC,其他的只是寄存器,不能进行逻辑运算,说白了就是一个RAM,只能存数,要想改变他的值只能通过ACC才行。用C写的函数编译完之后也是这样的~
很久没有看汇编了,详细的看书去吧

网友:
这阵子在准备智能小车,所以没来光顾论坛。
这个mark下了,过阵子回家继续理解,深入汇编,然后准备搞OS

网友:
你编的程序是,按键按下时,P1.6,P1.7应为低电平,你是不是电路图接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