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搭建电路实现sign(x)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在做一个orcad仿真,仿真的目的是用运放搭建一个电路实现一个二阶微分方程,其中二阶微分方程中有一项,是sign(x)( 当x≥0,sign(x)=1; 当x<0, sign(x)=-1;),有一张现成的电路图上给出的搭建方法,但怎么看也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啊,还请各位帮着分析一下。
      其中,R14的输入是x。

网友A:
orcad仿真的结果如何?
实话说,这个确实比较很理论的问题。
不知道下面的这个对你有用否?参考一下吧
http://eelab.sjtu.edu.cn/dl/neww ... 5040309017.do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仿真的结果如何?
实话说,这个确实比较很理论的问题。
不知道下面的这个对你有用否?参考一下吧
http://eelab.sjtu.edu.cn/dl/newweb/upload/xiaolunwen/5040309017.doc.html
这个作者画的图都是错的,op竟然不是负反馈,而且二阶微分方程推导也有错误

网友B:
将近两年前的帖,怎么翻出来了?
不必用任何电阻、二极管,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同相输入端接X,其输出就是sign(X)。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
如果输入幅度过大,大于运放允许的数值,输入要限幅。
如果输出幅度不对称,或者幅度过大,输出也要限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近两年前的帖,怎么翻出来了?
不必用任何电阻、二极管,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同相输入端接X,其输出就是sign(X)。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
如果输入幅度过大,大于运放允许的数值,输入要限幅。
如果输出幅度不对称,或者幅度过大,输出也要限幅。
不必用任何电阻、二极管,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同相输入端接X,其输出就是sign(X)?不需要反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必用任何电阻、二极管,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同相输入端接X,其输出就是sign(X)?不需要反馈吗???

不需要反馈。运放是开环使用。
其实用高速精密电压比较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反馈。运放是开环使用。
其实用高速精密电压比较器更好。
原来是sign函数……,我看成了s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