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如何转换成字符串!!

楼主:
例如a=123,345;
我想把它转换成字符串就是“123.345”这种形式,怎么转换啊?求帮助!!!!!这个是在430编程中遇到的!!!

网友:
31 32 33 2e 33 34 35

31 32 33 2e 33 34 35

网友:
但是我要在12864上显示啊,例如啊a[]={123,456,333,888}等一些数字要在12864上显示,就要转换成字符串啊!!怎么转啊!!

网友:
.
.
char table[5]={"00000"};
.
.
table[0]=count/10000+48;
        table[1]=(count/1000)%10+48;
        table[2]=(count/100)%10+48;
        table[3]=(count/10)%10+48;
        table[4]=(count%10)+48;
.
.
GrStringDraw(&g_sContext,(const char *) table, 5, 195,
                 150, 1);

网友:
如果格式固定好处理些

网友:
用asic码转换

网友:
和你的数组数据类型有关系.
0xffff无符号数应显示65535,有符号数时是-1,不一样的...

void LCD_Display_DEC_sint16(uint8 address,int16 dat,int8 mask)        //10进制显示 有符号整数数值 (16位数据)
{
        uint16 div=10000;
        uint8 tmp;
        if (dat>=0)
                LCD_Display_Char(address,'+');
        else
        {
                LCD_Display_Char(address,'-');
                dat=-dat;
        }
        do {
                tmp=0;
                while (dat>=div) {
                        dat-=div;
                        tmp++;
                }
                if (mask<=0)
                        LCD_Write_Data(tmp+'0');
                mask--;
        }         while ((div/=10)>=10);
        LCD_Write_Data(dat+'0');
}
void LCD_Display_DEC_uint16(uint8 address,uint16 dat,int8 mask)        //10进制显示 无符号整数数值 (16位数据)
{
        uint16 div=10000;
        uint8 tmp;
        LCD_Write_Command(0x80+address);
        do {
                tmp=0;
                while (dat>=div) {
                        dat-=div;
                        tmp++;
                }
                if (mask<=0)
                        LCD_Write_Data(tmp+'0');
                mask--;
        }         while ((div/=10)>=10);
        LCD_Write_Data(da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