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48 的 VPIF 的读取

楼主:
 求各位指点

C6748通过tvp5150am1采样,8bits视频信号输入,有代理给出的例程,但是只有一个视频dec之后,又enc输出的程序。

输入PAL制式,输出PAL制式。

但是想通过DSP对视频进行处理,但是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小弟希望各位能给指点,

如何将读出的图像变成灰度图像,然后存在RAM里面进行处理呢?

网友:
如果已经有现在的算法,此处就可以把图像灰度的算法替换原ENC的算法,处理的的数据都在RAM里,可以保存,也可以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是算法出身,对硬件不了解,以前用微星,对TI不了解。

给出的例程是摄像输入直接视频输出。

但是,我该如何读取每帧的数据呢?因为不知道视频每帧的画面读进来,写在了哪里。

网友:
如果有了图像变成灰度图像的算法,直接把算法替换原ENC的算法就可以了。
处理后的数据都在RAM里呢,可以保存,也可以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不才。

图像变灰度的算法都没有。

现在只有一个视频采集进来,然后通过视频输出把算法输出的例程而已。

如何在例程的代码里面找到每帧视频存在RAM的地址呢。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