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如何进行仿真并波行输出

楼主:
CCS5.2如何进行仿真并波行输出?
我查了一下help;可能help里面写的却是5.1版的CCS里tools下有分析工具。可是5.2版里没有Tools;

网友:
比如下面的目录下面就有一些分析工具,你可以参考下文档。ccs5.2.1\ccsv5\tools\compiler\c6000_7.3.4\do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调试模试下可以用系统分析工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