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D4069组成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无线充电的模块,这个图是我在网上找的,是该模块的振荡部分
          我想请以下几个问题:
         1、图上那个晶振和R1再经过3个非门出来后为什么是方波,每个非门的作用是什么?
         2、R1和晶振的参数是怎样确定的,照图上用了2M的晶振,当R1是1M时出来的频率有约100KHZ,R1是620K时出来的频率快400K了?
         3、CD4069的Datasheet上面说不用的输入端要接Vcc或者正极,这个图上为什么要接R2再接Vcc?

网友:
这个是与晶体内部的结构和晶体的原理有关。4069为反相器。一般反相器是不能驱动晶体震荡的,在反相器的两端并联一个电阻,由电阻完成将输出的信号反向。

网友:
具体再给一个参考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理我还是没搞太清楚,还是想再麻烦您说清楚点,我试了用其他的电阻代替R1,有时频率上去了,可是8脚出来的方波不好,要想方波好的话频率又不怎么高,我想这一块肯定公式可以算最优的R1

网友:
说实话,若找到这个公式,早就给你上啦

在网上找的,是不是这个文章中的图
http://www.doc88.com/p-584326559199.html

楼主画的电路和图中有点不符。
cd4069和7404一样用,具体怎么计算,请参阅这里(因为这样的公式不是欧姆定律人人知道,自己钻研吧)
http://www.doc88.com/p-994218462006.html

网友:
1、非门的输出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输出方波是肯定的事。
2、由于它是逻辑电路,要想驱动晶体,就要工作在线性部分,所以加了个电阻。
3、接地或接电源,只是需要给它一个固定的电平,不至于悬空受到干扰时有输出,这样多耗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是这个图,我今天有了点小进展,两个线圈距离大概有5cm,可以带动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没接电阻),现在想让距离远一点,我觉得首先得提高频率,所以我还得再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这学期刚学完模电,下学期才开数电,对这方面不懂的还很多,你说的我得花时间好好想一下

网友:
你这图是用什么仿真的啊?

网友:
不用的输入引脚接地或者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