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运行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WEC) 7.0 BSP

楼主:
系统说明
Windows 7  32bit
读卡器
SanDisk    Class 4  8G  tf
1.AM335X 资源指南
3.版本7.0
4.注册及登陆
5.注册Email收到ftp登陆名及密码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 in Adeneo Embedded reference board support packages.

Please use the following access credentials to download this AM335x StarterKit WEC7_IMG from our FTP server:

URL:
Login:
Password:
6.使用下载包中的工具\TI-AM335X-SK-WEC7-BIN-V100\tools烧制文件TI-AM335X-SK-WEC7-BIN-V100\Image
7.开机完成

网友:
1.AM335X 资源指南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AM335x_Resource_Guide(English/%E4%B8%AD%E6%96%87)
2.下载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WEC) 7.0 BSP

PDF格式

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WEC) 7.0 BSP.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BSP要500美元呢,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一家免费给了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WEC) 7.0 BSP。我最近在做DM3730的wince6.0 BS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熟悉熟悉系统运行!

网友:
请问在烧入好之后,要校准触摸屏,然后按ESC键。但是我没有找到ESC键。请指点。谢谢。

网友:
校准触摸屏后就进入系统了!

网友:
我现在进入校准界面。
Carefully press and briefly hold stylus on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Repeat as the target moves around the screen.
                                  Press the Esc key to cancel.

提示按Esc键退出。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按键是Esc键。

网友:
我进入校准界面后。
New calibration settings have been measured.
Press the Enter key to accept the new settings.
Press the Esc key to keep the old settings.
我就再触摸下就进去了

网友:
我们差一点就掏钱买了

网友C:
请问有can接口的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can接口的驱动吗?

你去TI那里找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