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ADC采样速度精确到500Hz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1芯积分
参阅了MSP430G2553的资料和网络上达人的帖子,最终还是不能得到一个500Hz(要精准)的ADC采样速度
现在,请大家给于帮助,设置一下ADC,得到这样的一个采样速率!谢谢

参看了22.3 ADC10 Registers的22.3.1 ADC10CTL0, ADC10 Control Register 0和22.3.2 ADC10CTL1, ADC10 Control Register 1这两大块的内容,
已经版主总结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2643-1-1.html
发现无论ADC时钟怎么设置Tsample+Tconvert都得不到一个整数值!
十分苦恼,是不是我的方向不对,求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连续转换采样率肯定是稍有些抖动,这个很正常...
要精确采样间隔只能用定时器触发的方式,好在500H也不高,肯定可以.
定时触发误差不累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转换采样率肯定是稍有些抖动,这个很正常...
要精确采样间隔只能用定时器触发的方式,好在500H也不高,肯定可以.
定时触发误差不累积.
终于有人回答了
目前在找定时器触发方面的资料,寻求中
刚接触MSP430

网友:
没用过MSP430G2553,但应该比F149和F1611强劲得多吧。500HZ,频率确实不高,如果担心采样过程出现的数据抖动等类似问题,提高数据采样频率,然后如果硬件支持硬件过采样就用硬件过采样(其实就是硬件自己做平均运算),不行就软件自己做平均运算。

你的采样频率不问题,想问一下控制ADC每次采样的条件是谁控制,是软件控制还是定时器控制?有没有一下可能:
1.ADC时钟不精确。
2.定时器时钟不精确且采用了轮询方式。
3.定时器采用中断方式,但定时器时钟不精确。
4.用户代码比较耗时,影响了采样
5.采样处理代码消耗时间很长,影响了下一次的处理。
6.开关中断之间的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