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注释,求为何不能获取AD数值

楼主:
  1. #include .h>

  2. static unsigned int FirstADCVal = 0; // ADC储存变量

  3. #define ADCDeltaOn 3 // 2摄氏度误差比较量

  4.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ADC10CTL1 = ADC10DIV_3 + INCH_10 + SHS_1 + CONSEQ_2;

    /*

    * 分频 1/4

    * 输入端 内部温度传感器

    * 采样保持源 Timer_A.OUT1

    * 采样方式 单通道重复采样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2_5V + REFON + ADC10ON;

    /*

    * 基准源 Vr = Vref+ Vr- = Vss

    * 采样时间 64*ADC10CLK

    * REF2_5V 2.5V参考电压

    * REFON 开启参考电压

    * ADC10ON AD使能

    */

    ADC10CTL0 |= ENC;//转换使能

    P1DIR = 0x01; // P1.0 输出

  5. for (;;){

    if(FirstADCVal == 0){

    FirstADCVal = ADC10MEM; // 读取首次的数值,或者数值未能正确读取

    }else{

    if(ADC10MEM >= ADCDeltaOn + FirstADCVal){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

    }

    }

    }

网友:
程序似乎不完整,
我也是新手,仅供参考,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木有这个ADC10CTL0 |= ENC + ADC10SC;

网友:
#include .h>

static unsigned int FirstADCVal = 0;            // ADC储存变量

#define ADCDeltaOn       3                  // 2摄氏度误差比较量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ADC10CTL1 = ADC10DIV_3 + INCH_10 + SHS_1 + CONSEQ_2;

  /*

   * 分频 1/4

   * 输入端 内部温度传感器

   * 采样保持源 Timer_A.OUT1

   * 采样方式 单通道重复采样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2_5V + REFON + ADC10ON;

  /*

   * 基准源 Vr = Vref+ Vr- = Vss

   * 采样时间 64*ADC10CLK

   * REF2_5V 2.5V参考电压

   * REFON 开启参考电压

   * ADC10ON AD使能

   */

  ADC10CTL0 |= ENC;//转换使能

  P1DIR = 0x01;                             // P1.0 输出

  for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while (ADC10CTL1 & BUSY);
          if(FirstADCVal == 0){

          FirstADCVal = ADC10MEM;                   // 读取首次的数值,或者数值未能正确读取

          }else{

                  if(ADC10MEM >= ADCDeltaOn + FirstADCVal){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

          }

  }

}

应该是这个问题。
要的话,可以加 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