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逻辑模块被综合掉的问题

楼主:
我在设计中用宏生成了一个RAM, 但在综合的时候提示arning: Synthesized away the following RAM node(s), 我查了一下, 原因是这个ram的接口并没有连到最顶层的信号所导致的。 请问除了我把这个ram的引脚直接引到最顶层
信号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避免这个warning嘛?

网友:
当然,RAM没连接到顶层,综合器就认为该RAM无用就CUT了。

网友:
可以把端口接入到一个中间寄存器中,这样就不会被综合掉

网友:
哈哈,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实只要结果被其它模块使用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