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SMC (问题解决方法)转载

楼主:
现在我用stm32f103ve, 配置fsmc, 驱动TFT, 只能配置成 psram模式, 如果配置其他模式,就会出现 fsmc总线没反应情况(当配置成sram,nor模式, 运行到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就出现没有响应)

配置成psram模式, 读写模式B, 写数据可以, 当运行读数据时候, 就出现fsmc总线没有反应, 不知还有哪些设置影响 fsmc的配置.

可以确认,外部连线电路都正常,用i/0模拟总线方式, 可以读写,tft驱动都正常,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tft fsmc
cs ne1(pd7)
RS A16
wr wr
rd rd
d0-d15 d0-d15

命令地址 0x60020000
数据地址 0x60000000

fsmc 配置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_Bank1_NORSRAM1 timing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地址建立时间期限*/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5; /*地址的持续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100; /*设定数据时间期限*/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总线转向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 2; /*CLK时钟输出信号的HCLK周期数表示时间???*/
p.FSMC_DataLatency = 1; /*指定在获得第一个数据前的时钟周期*/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指定的FSMC块*/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地址和数据值不复用的数据总线*/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PSRAM; /*外部存储器的类型*/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数据宽度*/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禁用突发访问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指定等待信号的极性*/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Wrapped burst access mode for Flash*/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启用指定的FSMC的写操作*/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扩展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禁用写突发操作*/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有多个思路可以考虑。
1.看看库是不是太老了
2.不用库,而直接操作寄存器,我经常这么做。
3.FSMC用到的GPIO时钟 是否打开? 相关的引脚(特别要检查/RD或者说 /OE)设置了AF功能吗?

4.“只能配置成 psram模式, 如果配置其他模式,就会出现 fsmc总线没反应情况(当配置成sram,nor模式, 运行到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就出现没有响应”
这是不正常的症状,说明有潜在的问题。 配置成sram模式,以此为突破口,把潜在的问题解决掉。

十分感谢ijk, 现在终于读写正常了, 我把调试步骤写下来,

1. 当设置为psram模式,可以正常,其他模式不正常,经分析, 是初始化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分析完之后,我总结
2. 设置一些参数之后, sram,nor模式正常写了,但读不正常,也是初始化问题

3. 经过楼上 ijk的提醒,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datasheet, 经过仿真跟踪,
发现 fsmc的 faccen(bit6) 是0, datasheet表示此 bit 不用管
因为我设置为模式A, 扩展模式使能, 是模式A,不是模式1,
当我手动把faccen 设置成 1, 运行下去, 奇迹出现了,发现可以读了, 一时之间感觉天地都对我在笑
困扰了我近2个星期的问题终于拨开云雾了, 我看了下库函数,发现没有设置faccen的参数
第一感觉,ST库函数有bug,被我发现了,是不是可以向ST那边要些奖励(偷笑), 后来想想不对,
那么多人用fsmc,为什么就我发现问题,其他人都没发现, 我的代码也是参考别人成功应用的,
不应该有问题, 那么是什么问题导致FSMC不能读, 翻了库函数里面关于norsram初始化部分,
看到一个函数FSMC_NORSRAMStructInit, 突然感觉来灵感了,感觉找到问题点了,
因为我定义了初始化的变量,可能有部分参数没有初始化,设置参数时候,出现错误参数,按照这个
思路, 我把程序增加了 FSMC_NORSRAMStructInit 调用, 定义完变量之后,就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其他保持不变, 奇迹出现了, 发现一切正常了, 即使 faccen一直为0, 也能读了,我更改模式b,
调节了读写时间参数, 都能正常工作,

最后的结论就是, 初始化出问题了,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奇怪很多例程都没调用FSMC_NORSRAMStructInit也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编译器 iar 6.30,

如果有类似的问题的人, 有问题了,首先从寄存器入手, 看看寄存器的数值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非常感谢ijk给的思路, 解决了问题!

下边贴出来FSMC初始化部分

  • //===============================================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Struct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FSMC_Bank1_NORSRAM1 timing configuration */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地址建立时间期限*/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地址的持续时间*/
  • p.FSMC_DataSetupTime = 2; /*设定数据时间期限*/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总线转向时间*/
  • p.FSMC_CLKDivision = 0; /*CLK时钟输出信号的HCLK周期数表示时间???*/
  • p.FSMC_DataLatency = 0; /*指定在获得第一个数据前的时钟周期*/
  •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指定的FSMC块*/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地址和数据值不复用的数据总线*/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外部存储器的类型*/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数据宽度*/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禁用突发访问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指定等待信号的极性*/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Wrapped burst access mode for Flash*/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启用指定的FSMC块的写操作*/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扩展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禁用写突发操作*/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