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4个低电压电平控制高电压MOS开关电路哪个对?

楼主:
我想用1.9v的IO控制5v负载的通断, 在网上选了一些图. 看的头都晕了
负载包含:
1. 5V有源蜂鸣器 (40mA). 每300毫秒打开一次.
2. 3v-5v的升压板的锂电池输入端的开关. <500mA
3. 一个5v微型风扇, 100mA .

要求:
1. 低电平负载有电.
2. 高电平负载断电. 高电平1.9v.

问题:
1. 图1是百度某网友画的, 试验蜂鸣器后, 好像没问题. 这个图的MOS是关断负载的地吧? 是不是属于低边开关?
2. 图2 3 4的负载好像都在MOS管的下边, 是不是属于高端负载? 听说高端负载会可靠一点, 因为关断的是正极, 而不是接地.
3. 图2使用了2个mos管, 和 其他3个电路的三极管+mos管 有和区别和优势?
4. 根据我的需求, 这4个图哪个最适合我? (三极管选什么, MOS管选什么?)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且不说你的低电平,高电平1.9v?你这是什么信号?如果是这种信号,估计那个电路也不能!

高低电平的划分对于TTL来说高电平是:2.4V-5.0V           低电平是:0.0V-0.4V
对于CMOS来说高电平是:4.99-5.0v            低电平是:0.0-0.01v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的输出信号是数字信号,0-2.3V是低电平;3.2-5V是高电平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的话,图1 和图2,应该都可以,注意mos管用N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的是一种低功耗ARM机, 低电平=0.06v. 高电平 1.8~2.0V.

图1我已经试用, 没什么问题, 用的8050 or  8550 驱动 一种PMOS.(耗尽型).

但是觉得好多图都是去关断负载的正极. 想想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表述了错了.

是单片机的IO口, 因为是低功耗的产品, 所以电平在1.8 ~ 2.0v之间.

网友:
因为你的负载不是很大,图1的电路可以满足要求。图1是负载的负极接MOS管的D,源级接地电路,这样从MOS的特性来说,方便开关关断。
另外图4也可以使用。

网友:
图2~4都是用P-MOS管开关,优点都是可以让负载和控制电路共地。
图1电路除负载不共地之外,还应注意上电瞬间负载是被加电的。
用双管驱动可以让负载和控制电路用各自的电源,如两者是同一电源的话单管就齐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限定别人的思维,因为你不是出题的老师。只讲你的需求。

你完全可以直接将蜂鸣器的电源与5V相接,三极管控制它的负极端。

或者,不使用有源蜂鸣器,让MCU发个音频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一个8050是可以做到,

但是那样在机器待机时, IO高电平, 升压板电源也关闭了, 但是升压板还是有0.07v的输出(可能是漏电)到三极管.

好像会消耗很多电量, 在低功耗电池的产品里面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8050是可以做到,

但是那样在机器待机时, IO高电平, 升压板电源也关闭了, 但是升压板还是有0.07v的输出(可能是漏电)到三极管.

好像会消耗很多电量, 在低功耗电池的产品里面不合适.

IO关闭后,只要是互补输出型,最多也只是个上拉问题。可以只使用一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