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怎样实现三相电源a,b,c三相检测?

楼主:
三相电源  a b c 三相未知 A/D采集之后 怎样编程才能检测出来    有没有做过的 给指点一下

网友:
FFT之后算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能具体说一下吗  我qq7090303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懂FPGA,帮不上别的忙

网友:
a,b,c是分不出来的

网友:
你应该是想检测正序、负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  做整流用 需要确定那个是a 那个是b c

网友:
至少需要知道一相,否则根本不可能判断相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判断相序啊   是要确定那根是a  那根是b  那个是c             因为我下面要处理的时候abc必须确定好了才能行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思路如下:
先对3路信号求过零,然后对以其中一路信号上升沿做参考,判断其他2路与参考信号的相位。即可确定  a,b,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解,但前提是要知道一相相序

网友:
这个是经过过零比较器采集到的正序三相波形     任选其中一位的话,判断出其他两路的相位关系,就能确定ab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是波形信号 这样能判断出那个是ABC?求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必须确定其中的一相和相序,才能确定其他两相?  如果只知道相序是不是没办法确定,软硬件都无法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正序情况,如果确定第一行是A相,那么第二行、第三行依次就是B相、C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么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很强大 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啊

网友:
求相序,在逆变整流中常用,比较常用方法是求过零。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