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移位的小问题

楼主:
out <=  out <<1  和 out <<1;一样吗?可以用后面的表述方法吗?

网友:
不要把VHDL想成C语言了哦

网友:
vhdl是硬件电路描述语言,很接近机器语言
或汇编语言。楼主把C语言(高级语言)与砰
件描述语言搞混淆了。

网友:
按我的理解,第一种是变量移位后赋给端口,第二种是变量移位。我对vhdl只是稍微懂点儿,还是坐等大虾来解释!